[求助] 数字滤波器Verilog代码

楼主(2013-12-03):
哪位大侠写过数字滤波器的Verilog代码。要求可综合。FIR和IIR都可以。

网友:
实际上,现在都用IP核做FIR,资源和速度ip核都做的不错,自己写高质量的FIR代码,主要就是要考虑几个时钟处理一个点

楼主:
你说的是哪里的IP核?IP核不也是自己写的Verilog代码么

网友:
老大,QQ聊天啊,还在不在啊!

网友:
网上搜,可以找到的

网友:
什么结构的滤波器

网友:
好多书上都有的吧

网友(2014-03-05):
求推荐基本专门讲CIC滤波器设计的资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CIC的资料网上很多啊,再不行把IP核的DATASHEET打开看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就是输入数据和滤波器系数作卷积就可以了啊。
将输入数据移位得存入和滤波器系数一样多的寄存器里面,然后将寄存器中的值和系数对应相乘,将相乘以后的数据相加,寄存输出就好了。
如果乘加在一个时钟周期不能满足时序要求,可以乘法以后寄存后相加。

网友(2018-05-16):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1-11-18):
很简单的

网友:
直接型fir滤波器很简单,就是一个卷积,相乘然后累加,直接型结构需要一定的运算周期,书上有讲各种优化算法,fpga里面也有fir滤波器IPCore可以使用,具体如何做,看lz的应用场景。
IIR滤波器(阶数少的)就是根据数学公式,做加减乘除,需要用到乘除法器,这个自己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