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调用参考库不成功,为什么

楼主(2013-12-03):
最近在学校astro软件,新建library成功了,但是在加入reference library 的时候出错,提示错误:
Error: Cannot open library /data/stu05/lib/CSMC.18/CSMC0181P6M9TM50lib_FE_V13G05/astro for read. (MW-006)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不知道为什么出错,库的路径没有问题。请大神帮助啊

网友:
路径不对吧,参考库必须是Milkyway库,在Astro目录下面应该还有各叫Milkyway、tf的文件夹吧,选择milkyway文件夹中的库,在GUI界面下看的时候那个如果是库的格式的话会是深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库的解压库的原因。在windows底下解压缩之后放到我们学校的服务器上用,不成功。我把供应商的原始压缩包上传之后,在服务器上解压缩了,再调用就成功了。eetop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