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复杂电路的布局

楼主(2013-12-03):
现在在画一个图,有很多个block,block之间的连接关系也很复杂,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工具可以帮助我去对这些block进行布局呢??

网友:
目前也在画一个很复杂的图,同等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跟designer沟通,按照电路功能块布局

网友:
用 virtuoso XL 可以指引 連線

网友:
首先根据信号走向确定好各个模块的布局,规划各个pin脚的大概位置,然后去完成各个模块的版图设计。对于你所说的连接关系复杂,首先要design确认这些信号线,那些是模拟信号,那些是noise信号,那些只是单纯的控制。对于控制信号,对其走线位置可能考虑不需要那么严格,只有考虑从这个top的那个方向进来,对于模拟信号,要考虑走线尽量能够短,寄生和干扰小,这点就要求你在规划相连的两个block的时候要靠的近一点,对于noise信号,需要考虑其离模拟部分远点,或者做屏蔽。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可能有不对的,望大神们指正。
1.分清信号类型
2.确定信号走向
3.对block布局(个人是根据模拟信号走向布局)
4.根据布局再规划各个信号的走线位置

网友:
如果你不是很有把握的话,最好和Designer一起讨论一个FloorPlan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