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中 INL DNL如何仿真

楼主(2013-12-03):
各位,求帮忙,我现在需要对一个流水线ADC进行仿真,我输入的是斜坡信号,
10倍过采样,请问如何统计静态参数?
先谢过了!

网友(2014-06-28):
一般是每当你的data output变化时,加个记录此变化发生时采样的电压值,可以用verilogA来写,也可以用纯电路来采

楼主(2017-04-21):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