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ipelined ADC精度不达标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般说pipelined ADC精度达不到要求(比如设计是14bit,测试结果为9.5bit),那像这种测试结果一般是pipelined ADC前级达不到要求还是后级达不到要求 ?我的理解是前级比如SH或者MDAC1,MDAC2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由于一些失配导致前级精度到不到要求,后级因为对精度要求较低,相对来说容易实现,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还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顶下,别沉了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么笼统的问题是无法准确回答的
performance limitation是harmonic distortion还是noise
但通常是前一两级是bottle n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