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怎样过滤小电阻

楼主(2013-12-03):
想要把小于1欧的寄生电阻去掉
在pex options中的Enable MinRes reduction SHORT填入1
似乎没有用,提取出来的结果还是会有小于1欧的电阻
我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2016-02-15):
我也很想知道原因,为什么不可以,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6-03-31):
你的方法  没有錯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设置  好像过滤掉一些电阻,可是有一些0.01的电阻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还有一些小电阻的原因可能是有些器件的端口通过小电阻连接到电源或地  没有过滤掉

网友(2016-05-26):
看下PEX的官方说书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2016-06-28):
产生的文本文件会有<1的电阻,但是用RVE下去看就没有了

网友A(2023-07-26):
正常情况,SVRF手册上的

网友(2025-01-26):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SVRF手册上的

能发现这个手册或者获取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