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用perl读lef文件吗

楼主(2013-12-03):
请问,有人用perl处理过lef文件吗?进来交流一下...

楼主:
没人做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做过def,offset之类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做过def,处理std cell的ref,location之类的。现在在做lef,处理macro的Input/Output pin,以此决定打via的rect,想找人讨论一下

网友:
   如果一样是坐标操作的话,那么在脚本的观点上看应该没有区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也算是坐标操作吧,但是不知道这样来打via,可行性怎么样?效率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现在是在lef中操作坐标,跪求一个算法,如何把每个pin的RECT中挑出一个面积最大的?不一定是单个RECT面积最大,而是有的RECT会交集在一起,有的RECT会紧挨着,有的会远离,挑出一个有交集的大的RECT,选一个面积最大的,或者是X方向最大的,或者是Y方向最大的~~~~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请问版主,现在是在lef中操作坐标,跪求一个算法,如何把每个pin的RECT中挑出一 ...
引用 楼主:

   你先写个判断rect是否overlap的子函数呗。然后如果几个rect overlap了,就把面积加一起,然后再参与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能这样,因为矩形并不是等高的,有高出来的,有凹进去的,单纯的加面积不合适吧。。。

  ########           #############
  #             #           #                        #
  ########           #                        #
                               #                       #
                               #                       #
                                ############
上面这俩矩形部分相交的话,加面积不合适吧~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还不能这样,因为矩形并不是等高的,有高出来的,有凹进去的,单纯的加面积不合 ...
引用 楼主:

    那再减去重合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表述不清,谢了版主,我再想想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对LEF操作?LEF不需要操作什么吧,提取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提取某个std cell的pin的rect....选择一个面积最大,或者是X最长或者是Y最长的rect,有些pin是由好多rect组成的,而且这些rect都是连在一起,现在需要选择这些rect能组成的所有rect中,X最长的一个rect,Y最高的一个rect,area最大的一个rect...

楼主:
不知道哪位前辈有这种算法啊?实在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算法来做这种判断~~~~

楼主:
写了一下,迭代遍历n多次~~~~~~~~

楼主:
写完了...困

楼主:
用了13个循环+8个条件判断+循环控制,不知道是多还是少~~~~~

楼主:
代码已发布到资料区,详情参阅“perl的经典实例”

楼主:
打via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