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通过OPC将数据写入S7-200PLC问题

楼主(2013-12-03):
你好,我用LABVIEW和S7-200做通信,采集都正常,但是将数据写入PLC的时候,却读不到,比如将1000通过OPC写入VW200,VW200 MOV AQW0,但AQW0没有电压输出,每隔1秒左右会有个0.1V的电压,跳1下就没了,这是怎么回事?LABVIEW和OPC的设置都没问题,共享变量都是写入模式,LABVIEW程序问题也没错

网友:
软件好大啊,装了好几次都没有安装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4-05-17):
看来是没几个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