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太网接口芯片初始化过程?

楼主(2013-12-03):
以太网芯片初始化过程?

网友:
有什么问题?一般的phy芯片,通过硬件上下拉即可,不用软件干预初始化。如果有特别,需要,可以用SMI接口来操作其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其实我想问的是以太网芯片初始化要配置什么寄存器,不是PHY那一部分

网友:
这要看你是使用的什么芯片了 ,一般手册上都有初始化配置的流程的

网友:
数据手册上面应该有对相应寄存器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