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高清视频处理模块

楼主(2013-12-03):
高清视频处理模块资料

楼主:
VP6802高清视频处理模块
作者:上海凯视力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转载请注明出处
产品概述:

VP6802是CaseVision公司基于Ti多核多媒体处理器TMS320DM8168,专为高清视频处理应用而设计的核心模块。作为核心模块,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模块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支持单板或多板应用,并支持各种视频源输入的扩展,以适应多种不同需求的应用场合。

单板应用:

        典型应用方案示意图1。高清视频源(如GigE相机、IP相机等)通过网络接入至VP6802,VP6802除了提供对高清视频的处理能力外,还可以:通过VP6802的显示接口显示;通过VP6802的网络接口将数据进行传输;通过VP6802的存储接口(SATA、USB等)进行存储。另外,VP6802还提供丰富的IO接口,可用于相机控制、人机交互等。

        典型应用方案示意图2。为了支持不同的应用需求,VP6802有视频输入扩展接口,通过这个接口用户可以设计视频输入接口板(如本公司提供的VP6802S01视频输入模块),通过接口板,可以将不同路数、不同标准如HDMI/DVI、HD-SDI、CameraLink、YPbPr/RGB等的视频接入到VP6802中,从而构建出满足应用需求的高性能嵌入式高清视频处理系统。

多板应用:

        某些复杂应用,可能需要多块VP6802协调工作才能完成应用要求,这种情况可以通过VP6802金手指上的PCIe总线,来实现多块VP6802之间的高速通讯和协同工作。应用示意如图3。

应用实例:

l        图像算法应用;

l        机器视觉

l        医学或工业视频应用;

l        广播级视频编码、解码、存储;

l        媒体服务器;

l        视频分析、视频监控和工业DVR ;

l        实时视频格式转换;

l        数字标牌;

l        视频会议终端和多点控制单元(MCU)。

优势:

l        强大的高度集成的嵌入式高清视频的处理系统;

l        支持多通道H.264等标准的视频编解码,分辨率从QCIF到1080p60。并保持音视频长时同步;

l        丰富的外围设备,提供了网络、SATA、USB、PCIe等通用接口,增强了与外部通信的灵活度;

l        支持视频输入扩展模块

l        低成本高性能的设计,专业厂家的品质保证。

关键特征:

l        主芯片TMS320DM8168;

l        2个10M/100M/1000Mbps网口;

l        2个UART接口;

l        2个SATA3.0Gbps接口;

l        2个USB2.0接口;

l        2GB DDR3-1600内存,1片2Gbit NAND Flash,1片4Gbit NAND Flash;

l        实时时钟RTC;

l        PCIe总线双LANE接口,McBsp等以支持多模块间的通讯;

l        1路CameraLink输出接口,1路DVI/HDMI输出,1路模拟VGA/YPbPr输出,1路标清输出,1路S端子输出。以最大化满足各种显示要求;

l        双声道音频输出;

l        VPORT数字视频输入接口,便于扩展不同类型的视频输入;

l        数字GPIO(TTL、LVDS、光电隔离)以及时序发生器;

l        状态指示灯、操作键接口;

l        单电源5V供电;

l        板子结构尺寸:带散热片为168mmX121mm(裸板为168mm X 100mm;);小巧坚固,冷却方式是自然冷却。满足恶劣环境下工作的需求;

l        支持单板、多板、多板 + 主控系统架构。

外形图:

正面图

背面图

原理框图:

软件支持

l        支持uboot板卡加载

l        支持Linux 操作系统,含板卡设备驱动

l        支持1080p60VGA视频采集显示

l        支持1080p60DVI视频采集显示

l        支持1080p60 ,h.264编解码应用

l        支持DSP 视频图像算法开发

l        支持PCIE数据传输

网友:
支持一下,下下来看看。

网友(2014-01-09):
上海凯视力成推出基于DM8168处理器的系列应用模块
为适应多种不同需求的应用场合,公司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原有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VP6801,VP6802基础上,推出了VP6803,VP6804,VP6805,VP6806系列高清模块。进一步完善了基于DM8168处理器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系列产品线。 各模块主要功能如下:
VP6801:

    支持4路音频/复合标清视频输入;
    1路HDMI、YCbCr和复合视频输出。

VP6802(配合VP6802S01使用):

    支持VGA、YPbPr、DVI/HDMI、CameraLink、HD-SDI高清视频输入,可进行任意两路高清视频的同时采集,最高分辨率支持到 1080p@60Hz;
    1路CameraLink输出接口,1路DVI/HDMI输出,1路模拟VGA/YPbPr输出,1路标清输出,1路S端子输出。以最大化满足各种显示要求。

VP6803:

    最多可同时支持12路PAL制视频输入;
    输出1路Medium CameraLink(1080p@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4:

    可同时支持2路cameralink (16bit4:2:2YC)视频输入;
    输出1路cameralink(1280x768/18bit单像素@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5:

    可同时支持3路PAL制视频输入,3路cameralink视频输入;
    输出1路cameralink(1280x768/18bit单像素@60Hz)数字视频信号和1路YPbPr/RGB高清(1080p60)模拟视频信号输出。

VP6806:

    可同时接受4路标清视频,4路音频,1路XGA模拟视频源的输入,可对采集的视频进行稳像、压缩等处理后通过网络接口将数据进行传输。

为最大程度的满足用户的需求,公司将会继续推出基于DM8168处理器的高清视频处理模块,同时也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定制具有个性化的产品,让我们共同面对技术、性能、价格、效率等问题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