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stil 文件中test_setup部分设置了某信号,run_drc后还是X状态呢?

楼主(2013-12-03):
为什么在stil 文件中test_setup部分设置了某信号的状态,在run_drc后analyze还是XXX状态呢?不解呀!

网友:
不知道这个地方test_setup是设置在port上,还是内部pin上。内部pin估计设置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按以下设置的,用波形看会让内部trigger test mode信号: top/scan_mode 为1,但是到shift此信号为X,不解!

楼主:
LOOP 5 V RST=0; SCLP=0; SDAP_DIN=0;
LOOP 5 V RST=1;
LOOP 6 V SCLP=0; SDAP_DIN=P;
LOOP 4 V SCLP=1;
V RST=1;

网友(2015-10-07):
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