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igma delta ADC数字滤波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3-12-03):
请问下有哪位做过Sigma delta ADC中数字滤波器设计遇到过谐波问题,请问要如何消除谐波?

网友:
行为级还是rtl?
你的数字滤波器结构以及模块中使用的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为级的。滤波器采样的结构是128倍抽取的CIC加实现两倍抽取的CIC补偿滤波器以及半带滤波器,一共实现512倍的抽取,通带频率为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