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MHz crystal osc 的功耗 start-up时间理论推导

楼主(2013-12-03):
准备做一个40MHz的pierce晶体振荡电路
晶振的规格ESR=30   CL=15pF
由CL=C1||C2+PCB走线寄生电容(2~5pF)
我现在直接把C1,C2设置为30pF,负阻在3~5倍的ESR,
功耗通过gm=sqrt(k'*ID)可以估计,我现在的问题是起振时间该怎么从理论上进行推导呢?
看到一个资料里的公式如下:

启动时间在5倍~15倍的这个时间常量之间,depending on the noise level
我根据仿真出来的负阻值计算了下,量级感脚都不对,不知道有没有大虾可以指点一二,

楼主:
t=-1/{w^2*C1[Re(Zc)+Rm]}

网友(2014-06-05):
你好,请问皮尔斯振荡器中的,负阻怎么仿真?

网友(2016-06-20):
起振時間跟Crystal 裡面的電感和ESR有關

网友(2018-03-18):
为什么我仿真最简单的反相器加RF加Crystal+C1+C2的结构都不起振呢?增加gm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