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新手求助,Calibre Pex 问题

楼主(2013-12-03):
求助,请问图片上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给我回复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Calibre setup 里面有个cellmap选项,要选择IBM 7WL的cellmap文件,没这玩意儿Calibre会找不到对应层。还有其他Calibre设置的问题,上面只是一种可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弄的

网友:
先察找K1在哪?可能遺漏部分文件

网友:
rule的路径检查一下

网友(2014-03-14):
是否自己错画层了  不是这问题 就rule 没有认 或者rule 根本没有这层

楼主(2014-04-21):
回复 网友A:

技术主管库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