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电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为何共模信号常常被视为干扰信号和噪声,常常需要抑制它,哪位兄台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
数字电源/衬底抖动,楼下继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何这种抖动的信号被看做共模呢?老兄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拉扎维-p540-衬底耦合

楼主:
就这个共模噪声由于不对称性会部分转换成差模噪声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先回顾一下单极放大器衍生到差分放大器的过程。
    如果只是两个独立的单极放大器,那么共模信号就分别是这两个单极放大器的VGS偏置点。虽然VGS一样,但是由于mismatch(可以简单的理解为W/L不一样),那么两个放大器的输出就不一样。将这两个放大器的输出做差值,你会发现,如果没有mismatch,输出值是VGS的一次函数,而存mismatch时,就多了VGS的2次项。当然,有一次项也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就有了差分放大器的设计。

    以上内容直观但不严谨,仅帮助你理解,如果你仔细看书的话应该会理解的更深刻。

网友:
很简单,因为信号是差模的。

网友:
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如果完全对称,同样信号(共模信号)被两边同样放大,在输出端看不到差别--〉差分输出为零,没有差分信号。如果两边不完全对称,在输出端看到的信号会不同--〉有差分信号输出,换句话说,在不完全对称情况下,只有共模输入情况下,会有部分差分信号输出且可以换算到输入端。这与完全对称情况下既有共模又有部分差模输入时看到的输出是等价的。----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