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开关布局方案

楼主(2013-12-03):
到一篇文章中,讲到层次式开关序列和传统对称开关区别,如图中所讲,
参考图4和图5
首先对分级误差和对称误差不是很理解,更没有理解他的对称误差那个曲线;
传统对称开关1、3引起的分级误差由2、4的分级误差抵消,这句话指的是2抵消掉1的,4抵消掉3的吗?
传统对称开关的对称误差会增加,这句话也不太理解;
层次式开关可以抵消分级误差和对称误差,其中1、3引起的对称误差可以被2、4引起的对称误差抵消,那我可以不可以理解传统的对称开关中
1、2引起的对称误差可以被3、4引起的对称误差抵消;层次式对称开关序列的缺点是什么?我在别的地方看到说是不能抵消二维的误差(行相关误差和列相关误差)之类的。
请大牛们快快现身吧。

网友:
设每一行mean A1,A2,……An
左至右分级误差-s,-s+ds,-s+2ds……0……,s-2ds,s-ds,s
左至右对称误差m,m-1*k1*dm,m-2*k2*dm,……0……,m-2*k2*dm,m-1*k1*dm,m
根据分级误差,按中心对称取即可;根据对称误差,按左右半轴的中心对称取近似。
这样得到接近每行mean值,但是各行mean值误差不能消除
可以重新从vertical方向同理考虑排列选取

楼主:
恕我愚钝,仍有疑问,望能解惑,感激不尽!
1、分级误差:通过依次开启1、2、3、4可抵消掉分级误差(相加=0),若只开启1、2,分级误差是不是仍然没办法抵消?
2、对称误差:开启1、2(3、4)怎么抵消的(相加≠0)
3、若按照分析能够抵消分级误差和对称误差,然后得到各行Mean值,若从Vertical来看,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各列mean值,那么各列的mean值误差也不能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恕我愚钝,仍有疑问,望能解惑,感激不尽!
1、分级误差:通过依次开启1、2、3、4可抵消掉分级误差(相加=0),若只开启1、2,分级误差是不是仍然没办法抵消?
2、对称误差:开启1、2(3、4)怎么抵消的(相加≠0),或者说这样布局能将它们的误差和做到最小,没有抵消?
3、若按照分析能够抵消分级误差和对称误差,然后得到各行Mean值,若从Vertical来看,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各列mean值,那么各列的mean值误差也不能消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我的神,你怎么不理我了呢?

网友:
这里相对用温度计编码,输入几  开启几个 电流。
1.如果输入2则开启1,2. 1,2的位置在左右半轴的中间位置。然后以1,2 为中心左右递加。
最后每一组的平均值都相对接近(I1+I2)/2  (I1+I2+I3)/3 ...
2.举个例子这样排列 2N-3...3 1 5...2N-1 2N-2...4 2 6...2N。 这样奇数时误差最大,误差越大时分母也越大,相对平均值还好。也可以有其他的排列方式,自己把握。
3.2维的,3维的都同理,也可以尽量排列出来最小的最大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