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M晶振测出来只有16M?

楼主(2013-12-04):
大家好,
     我用是无源49.152M晶振,反向器和偏置电阻集成在芯片内部,与晶振一起构成皮尔斯振荡器,可以测试结果显示只有16M!!示波器用是比较高级的示波器,换了两个示波器,一个好的,一个差一点的,不同的探头,可结果都一样?何解?

网友:
可以不带无源晶振测试。1、测试self-bias inverter的输出DC。2、在inverter输入加60MHz 时钟看输出时钟。看看是不是用错晶振了。

楼主:
    有可能是晶振用错了,因为我没有任何关于晶振的手册,只是看晶振外壳上刻着49.152M,也许这个overtone模式下的频率

网友(2014-01-06):
示波器的带宽多少呢  可能是示波器量不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