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问poly fuse需要开窗和加nw衬底吗,谢谢!

楼主(2013-12-04):
请问poly fuse需要开窗和加nw衬底吗,谢谢!

看了csmc的一个poly fuse的说明(如附件所示),需要开窗和加nwell。

看过几个metal fuse的芯片,都加了开窗和nwell。但是参考了两个poly fuse芯片,都没做开窗和加nwell,

有点不明白,请高手指点,谢谢!

CSMC 0.5um poly fuse .pdf (91.79 KB , 下载次数: 405 )

楼主:
是在论坛上下载的工艺库里找到的资料

网友:
不开窗能用?

网友:
不开窗?我想你在熔断的时候会听到“噗”的一声,可能还伴随着一整青烟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既然说明白了,那就讲讲为什么说你看到的芯片没开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推论要么是:不开窗有的foundry也可以,要么是:你看到的芯片其实开窗了你没注意到。

楼主:
回复  rev2012

那推论要么是:不开窗有的foundry也可以,要么是:你看到的芯片其实开窗了你没注意到。
引用 网友B:

你是对的,重新仔细检查了两个poly fuse芯片,其实有开窗,不过不明显。。。

网友(2015-01-15):
研究一下。。。。

网友(2022-03-21):
HHgrace的poly fuse就是不开窗的,熔丝两端接PAD。

网友(2024-12-19):
文档中都提到了,和Pad一起开窗,就是C区域。
此外,电流要达到150mA,是不是太大了,快赶上金属的了。

网友:
poly fuse 不需要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