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50阻抗线换层参考电源平面的话应该如何测试才是正确?

楼主(2013-12-04):
50阻抗线换层参考电源平面的话应该如何测试才是正确?

假设测试一根50欧走线,从顶层到底层再到顶层,中间有地与电源参考
50阻抗线换层参考电源平面的话,如果没有电容的是不是电源就是悬浮状了

这样的无源光板测试换层效果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如何的呢?

网友:
无源的情况下,电源和GND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换层后参考电源层的话,阻抗是这样算的: 信号相对于电源层的阻抗+电源层与地层的阻抗(平面阻抗)
关键在于控制平面阻抗,一般如果平面介质厚度很小还有很多电容的话,高频时平面阻抗是很小的。
可以参照 信号完整性分析 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