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倒比管栅上覆盖金属?

楼主(2013-12-04):
最近看到一个模拟的版图,是一个环形振荡器部分,发现里边的倒比管的栅上都覆盖以一层金属,P管的金属接电源,N管的金属接地,请问一下,这样的设计是出于什么目的?有人说是电磁屏蔽,有人说是电容。。。特来请教达人

楼主:
回复 楼主:
二楼补图,

网友:
倒比管尺寸大概是多少?和金属尺寸相当?
我觉得基本上是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没什么特别的,画版图管子上都布金属线的,合理利用面积。当然我也可能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倒比管n管是3/17 um,p管是3/9 u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布线的关系吧,我传的那个图片左下角的那个栅极横着的P管的栅上就没有金属。

网友:
走的是top metal or metal1/2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大人,什么事option mos啊?没听过这个概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M1,最下层金属

网友:
跟drain/source走的metal同层的话可能是cap
也有为了测试,调电容做metal option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和drain/source接的金属同层;而且,P管的source和栅上的金属连在一起接到外边的一圈vcc,N管的source也和栅上的金属连在一起接到外边一圈的gnd,我觉得是有电容的效应;是不是想稳定gate上的电压呀,因为那几个倒比管是作为使能的管子,当下边反相器反转的时候,保持倒比管gate上的电压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环路振荡器的invertor
    增大电容负载吧,顺便测试出来如果频率范围有问题改改metal调电容也方便

网友:
它上面没有给别人走的metal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了。

网友:
电容也是有EMC屏蔽作用的。。。

网友:
没什么大作用减少干扰。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回答~真的比我埋头找资料快速多了

网友:
减少干扰的可能性大,寄生电容影响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