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除了Class-G amplifier外,还有什么机制是来提高efficiency的?

楼主(2013-12-04):
最近在看Class-G PA,这种结构可以提高整个电路的功率转换效率。
想问下,除了class-g PA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提高PA功率转换效率的方法或思路啊!?

楼主:
我去,我没有设置那个消耗信元的,怎么提示还有消耗一个信元,什么情况?斑竹在么,啥情况?我是冤枉的啊

楼主:
木人理么!?!

楼主:
这个是个polar modulator吧!

楼主:
木有人说话啊!!!!

楼主:
呃,我彻底失望了!!!

网友:
还有class-H, 或者是evenlope tracking P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再好好看看这个,class-h和ET我还没怎么了解过呢,我是新手,上手直接看的是class-g的东西。   没经过射频其他方面的训练,得加把劲搞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如果是RF PA, 就是做ET了。class-H 一般是Baseband PA, 比如说audio, ds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好,你说的那个ET是不是就是class-h的啊,我感觉他俩是一样的啊!?不知道我感觉对没!?

网友:
    是的,只是RF 和baseband 叫法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哈哈,回复的这么快!   那我感觉class-h的应该挺复杂的,时间有点紧张。

网友(2017-12-13):
回复 楼主:

    谢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