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中时钟信号出现assign

楼主(2013-12-04):
在前端综合的时候将clock设置为dont_touch。在RTL里面有assign clka = clkb,综合的时候使用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但是在综合后的网表里面没有将上面assign转换为标准门电路。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让写出来的网表里面不出现assign。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4-06-05):
同问这个问题,change_name 也没用

网友:
爆前端的菊花

网友(2020-07-17):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08):
十年了,还没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