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PCIe的问题讨论交流

楼主(2013-12-04):
建个关于PCIe的问题讨论,验证:eetop问个问题:
用FPGA做一个PCIe的EP插卡放于服务器,DMA读host内存的延时大概是多少?

楼主:
再问下PCIe Device的MAx_Read_Request_Size设置普通服务器一般会配置成多少,假如我的device支持越大越好,默认4K,host会否直接配成4K(X8 Gen2 PCIe)

网友:
回复 楼主:
read_size越大,需要缓存数据的buffer也要很大,我知道的一般现在最大都是256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呵呵,希望群会越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