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转换成sp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在calibre中进行v2lvs转换的时候报出如下的warning
Warning: Positional call to undeclared module FILLERC64HD in top - pin order will match verilog call.
这个可以忽略吗?

楼主:
自己补充一下,希望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在.lvs.v文件中 FILLERC64HD 写出的格式是 FILLERC64HD xofiller_FILLERC64HD_1 () ;
在转换的.sp网表中写出的格式是 Xxofiller_FILLERC64HD_1 FILLERC64HD
然后在v2lvs时就报出上面的warning,在后面进行lvs是报出了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FILLER64HD" at line 722248 in file "/home/DRC/run_drc/top.v.sp"
是不是在转换时的格式问题,导致的??要是修改的话,应该怎么修改???求指导啊~~~~

网友:
FILLERC64HD xofiller_FILLERC64HD_1 ()
1 没有connect_pg
2 生成的spice里面没有FILLERC64HD的subckt,建议把stdcell的spice cat到一起,或者include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呀~~~~~~~
   当时我的转换命令是这样的v2lvs -v top.lvs.v -l smic18.v -l DROM64X32M8.v -l DROM128X32M8.v -l RFTP8X11M2.v -l RFTP16X11M2.v -l RFTP128X9M2.v -l RFTP128X11M2.v -l RFTP128X24M2.v -l RFTP128X26M2.v -l RFTP128X28M2.v -l RFTP256X9M2.v -l RFTP256X11M2.v -l RFTP512X9M2.v -l RFTP512X11M2.v -l RFTP1024X9M2.v -l RFTP1024X11M2.v -l RFTP1024X22M2.v -o top.v.sp -s1 VDD -s0 GND -s stdcells.cdl -s DROM64X32M8.net -s DROM128X32M8.net -s RFTP8X11M2.net -s RFTP16X11M2.net -s RFTP128X9M2.net -s RFTP128X11M2.net -s RFTP128X24M2.net -s RFTP128X26M2.net -s RFTP128X28M2.net -s RFTP256X9M2.net -s RFTP256X11M2.net -s RFTP512X9M2.net -s RFTP512X11M2.net -s RFTP1024X9M2.net -s RFTP1024X11M2.net -s RFTP1024X22M2.net
已经把stdcells include 进去了,可是仍然报出如上的错误,后来是在icc中不把filler写出,这样就不报这个错误了,但是,我在最近做的一个带pad的soc,在icc中加了pad头进去,在跑lvs 的时候,又出现了和filler一样的问题,还是很困惑,不知道之前的处理办法对不对??不对的话,问题是出现在哪里呢??????

网友(2014-01-03):
我感觉你导出来的verilog,不应该带有fill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