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如何进行数组赋值?

楼主(2013-12-04):
VerilogA 如何进行数组赋值?
移位寄存器用数组来做,数组赋值怎么表示?
单个赋值是没问题的,但是位数比较多,写起来太繁琐,有没有直接赋值的方法?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4-02-16):
VerilogA里面貌似不支持数组直接赋值吧?

网友:
It doesn't work in HSPICE. Not sure in Cad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组
                                                                在 Verilog  HDL 中允许声明 reg 以及 wire 类型向量以及标量的数组,对数组的维数没有
                                                                限制。 线网数组也可用于连接连接实例的端口, 数组中的每个元素可以作为变量或者向量使
                                                                用。举例如下
                                                                reg count[0:7] //由 8 个变量组成的数组;
                                                                reg  bool[31:0]  //由 32 个寄存器标量组成的数组,数组的每个元素为 1 位宽的寄存器类
                                                                //型的变量
                                                                reg [4:0]port_id[0:7] //由 8 个 5 位宽的向量组成的数组,数组的每个元素为 5 位宽变量
                                                                wire [7:0]w_array[5:0] //由 8 位寄存器向量组成数组,数组共有 6 个元素;
                                                                注意不要混淆数组和向量两个概念。下面的例子显示如何访问数组元素
                                                                count[5]=0 //把 count 数组的第 5 个元素清零;
                                                                w_array[2]=8’h01;

是說使用 verilogA  or VHDL-AMS  宣告陣列 array 方式嗎?  沒用過這方法.

GOOGLE find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304782726

`define MYMAX 7
  localparam integer startval[`MYMAX:0] = `{1, 0, 0, 1, 1, 1, 0, 1};

  integer result[`MYMAX:0] ;
  integer k;

  @(initial_step) begin
    for (k=0; k<=`MYMAX; k=k+1) result[k] = startval[k];
  end

MORE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90541.html

不知道那個可以

沒用到這方式 .

网友(2017-07-14):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用veriloga写一个8位并行输出的register, 在命名时比如module(out[255:0], clk, in1) ,然后采用out的形式操作,请问这样可以吗?

网友:
补充:采用out[i]的形式

网友B(2023-08-01):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您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感觉好奇怪,单个赋值没问题,数组操作不了。我看示例里面有使用---------‘{}-------这种来赋值array的,也没成功。

网友(2024-02-16):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您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感觉好奇怪,单个赋值没问题,数组操作不了。我看示例里面 ...

你好,我用{}赋值成功了

网友:
我是用{}赋值,成功了

网友(2024-10-10):
你这个“数组“”是端口总线还是内部变量?据我所知端口总线用一般的for循环不行,需要常量索引,可以试试generate
generate i (max_val,min_val)begin
     out[i]<+transition(data[i],td,tr,tf);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