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SiliconSmart对RAM建模的吗?

楼主(2013-12-04):
我装了SiliconSmart 2011.11版,他安装目录下的tutorial可以跑过,成功输出lib文件。
但我主要是为了创建RAM的LIB,因为没有找到其它工具可以来做。
用一个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AM,试下是否可以做characterize和输出lib,结果在import时一直有错,也没有找到原因。

错误提示是:
Error:   Error: exceptions.Exception:  is not a valid operating condition

查lib文件的相关部分如下:
operating_conditions ( TYPICAL ) {
        process     : 1 ;
        voltage     : 3.3 ;
        temperature : 25 ;
    }
    default_operating_conditions   : TYPICAL ;

这部分删除也是一样的错误。

configure.tcl相关部分如下:
    create_operating_condition op_cond
    set_opc_process op_cond {
        {.inc "siliconsmart/ram_test/orig/models/gl018_tt.l" }
    }
    add_opc_supplies op_cond VSS 0.0  VDD 1.0
    set_opc_temperature op_cond 0

没搞明白为什么出错,也不知道要怎么改。

网友:
是不是少了

set active_pvts { op_cond }

最近也正在學習~~~

楼主:
   问题找到了,网表原因,和spice model里的对不上。
   现在能跑了,不过输出的lib中时序全是0,晕。

网友(2014-05-28):
回复 楼主:

    请问下,能把configure.tcl发给我吗?
    我现在连tutorial都跑不过,配置做完,sim始终是0%,希望能参考一下你的文件,谢谢

楼主:
回复  sme-ic

    请问下,能把configure.tcl发给我吗?
    我现在连tutorial都跑不过,配置做完, ...
引用 网友A:

   tutorial应该是要能跑起来的。configure自己根据需要修改。 configure.rar (2.36 KB , 下载次数: 105 )

网友(2017-01-09):
小弟最近也学着用siliconsmart随memory进行lib建模,可总是报“import failed: Error: <type 'exceptions.Exception'>:  is not a valid operating condition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能解决,求助!!!

楼主:
小弟最近也学着用siliconsmart随memory进行lib建模,可总是报“import failed: Error: :  is not a valid o ...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有关这个软件的问题回答不了,早就不弄这个了

网友(2017-06-10):
upload SiliconSmart 2011.11

网友(2017-10-30):
回复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

网友(2018-06-27):
回复 楼主:

    goodinfo

网友(2019-07-26):
   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

网友(2024-06-28):
大佬delay与mpw相关的error怎么解决,该往哪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