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tran仿真最后一步各节点的状态保存

楼主(2013-12-04):
用Hspice跑tran仿真,最后一步的节点状态如何保存?目的是想用它作为输入文件,继续跑仿真。跑系统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浪费在启动过程中。而且有时候仿真时间给的不够还得重跑。如果上面的设想可行,多少能减少点工作量。
先谢谢各位指教,如果有相关资料,也请一并附上!
或者说Hspice没有这个功能,Spectre可以实现吗?记得以前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文件最终大小不能超过2G不然后面的不保存,这时就可以利用saveperiod或者saveclock,因为他们会把文件分成1,2,3....保存

网友:
tran的option的state file parameters里面,选个文件名保存,下次跑的时候读这个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你指的是在下图标注的红框位置填写保存节点信息的文件吗?那要调用它的时候应该填在什么地方?
   PS,我用的比较多的是hspiceS,这个option好像找不到。我在spectre里面才找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画框的地方,填在savefile里面写上你要保存到的文件名,下次想继续跑就在recover上面填你这个文件名(注意路径),另外period,clock,time,分别是保存周期(仿真时间),保存周期(真实时间),保存时间点(仿真时间),假设你就保存1ms以内的状态结果,只要在savefile填好文件路径、名字,savetime上填1ms就可以了,另外此时不要enable除tran以外的任何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我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savefile的文件默认是不是应该存在和spectre.ic一个文件夹内呢?我没有找到生成的文件。即使我自己把文件的全路径都写了,simulation完了也没找到相应的文件。求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写入的文件有写权限吗,把仿真的log打开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看了文件夹的权限,发现有读写权限的。能看到spectre.ic和spectre.fc文件。同时看了spectre.out文件,中间没有提到savefile的信息,能够截张图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如图

设置

设置

  仿真前后

仿真前后对比

仿真前后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试了一下~~原来savefile要和savetime同时使用,现在可以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请教个问题:HSPICE 仿真怎么添加脉冲信号,具体波形如下图:这是方波信号和脉冲信号的叠加

脉冲参数 脉宽50ns  周期100ns  上升、下降沿 5ns  频率 800MHZ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想生成图中的波形还是只要脉冲信号~~

网友:
回复 14# bsaqycx 生成图中的波形,自己写了下可以了。。谢谢版主!!

网友(2016-03-28):
回复 网友A:

   saveperiod或者saveclock这两个关键字,查遍hspice帮助都没有看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软件是spectre不是hspi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hspice如何去掉这个2G限制呢?   大牛!

网友(2017-04-05):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savefile的文件类型是什么?我试了下recover不成功,显示文件类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