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在ModelSim下写过UVM的测试平台吗?

楼主(2013-12-04):
最近在学UVM,用的ModelSim运行,按照书上的例子写了一个简单的验证平台,在TOP中实例化接口跟DUT: bit clk;
  clkgen ck(clk);
  my_if my_my_if(clk);
dut my_dut(clk,my_my_if.on,my_my_if.txd
  );

DUT:  module dut(clk,on,txd);

设置接口语句: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test)::set(uvm_root::get(), "uvm_test_top.env.drv", "my_if", my_my_if);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test)::set(uvm_root::get(), "uvm_test_top.env.mon", "my_if", my_my_if);

driver跟monitor中: if(!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test)::get(this, "", "my_if", vif))
uvm_report_fatal("my_monitor","Error in Getting interface");

编译能通过,也可以run,但是就是driver中激励不能输入到DUT,monitor中DUT输出也检测不到,输出数据都是XXX不知道是咋回事,弄了两天了都弄不好,自己都被自己蠢哭了。。。哪位大虾能帮一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
改成这样试试
uvm_config_db #(virtual my_if)::set/get

在monitor 和 driver 中使用 my_if.test mod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modport貌似可以跟DUT连接上了,但是monitor监视输出的时候还是输出XXX,但是在波形图里面可以看懂输出有输出的

接口波形

接口波形

输出结果

输出结果

报告

报告
我觉得可能输没有延迟捕捉不到信号,但是我在代码中加#20 或者@vif.clk 等延迟语句就会不对。。。编译可以通过,也可以运行,但是一运行到延迟语句就不往下走了不知道咋回事啊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赋予初值啊?没有赋予初值会造成这种现象:以a为例,如果没有赋予初值,1.a = a + 1;那么显示始终是xxxx。2.a = 3. 那么只有开始的时候是xx,3赋给之后就是正确数值了。第一个例子是因为未知 + 1还是未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开始是没有赋初值,赋了初值后,在上面的波形图里显示的就想你说的那样,开始没有值是XXX,后来就有值了,但是我平台跑的时候读不出,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延时,但是我一加延时,运行到那句i就跑不下去了,晕死了,不会是我的ModelSim有bug吧。。。

我的代码,不知道为啥不能加#20;延迟语句啊。。。

我的代码

网友:
我建议你把你的interface不要使用这么多modport和cb,直接都写在一起,再试试

网友:
或者你直接在monitor里面直接uvm_config #(virtual my_if)::get(..... vif)
display("data=%d", vif.txd)
这样试试
还有为了看你的代码,我花了4个信元,希望归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要怎么把信元还给你呢?全给你都行~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吧,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不能在monitor的main_phase里面写任何延时语句,我的代码你那可以run么?是不是也是没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接口可以跟DUT连上了,但是一开始输出是XXX所以读到的就是XXX,我想写个延迟#20再读,可是每次运行到延迟就会自动停下来,不知道为啥?

网友:
你写延迟20的monitor的main_phase代码给贴下

网友:
我知道你的问题的原因了,你没有在main_phase里面raise_objection
你在monitor main_phase 开头和结尾分别写上
phase.raise_objection;

phase.drop_objection;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对了~你好腻害啊~~~我要吧我的信元都送给你可是我是个菜鸟不知道怎么转给你啊  还有,土豪,能跟我做个朋友么?276625403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不懂systemverilog,有点看不懂你的代码。

网友:
这个跟仿真器没关系吧

网友:
加没加raise_obj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