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2008 PEX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本IC cadence的版本是ic5.1.41 安装了calibre2008 DRC和LVS都可以使用,可是在使用PEX参数提取的时候,出现了问题。PEX参数设置参照教程,可以生成calibre和config,寄生参数提取是成功的,当我想进入config进行后仿真时,却不能成功,具体情况如下

calibre2008 PEX simulation

calibre2008 PEX simulation

请教一下各位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LVS都通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symbol多余的如 vout 端口删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这个symbol只有vin和out两个引脚,在做前仿真、DRC、LVS都没有问题,做到后面进行完参数提取calibre后,想在config里做后仿真,其仿真波形出不来,像截图里所示,所以可能问题不是出在这里,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试把所有端口名称改成大写的看。

网友:
如6楼所说,很有可能是端口名小写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也确实是这个问题造成的,端口名要大写,而且我还发现几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把端口名改完后,重新DRC LVS PEX,还是不能仿真,显示netlist没有更新,然后我就把之前DRC LVS PEX里面的文件都删了(当然就只删除正在编译的这个),重新跑一遍,结果就正确了,为什么一开始重新编译,会显示netlist的问题,应该编译后会自动更新才对,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也确实是这个问题造成的,端口名要大写,而且我还发现几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把端口名改完后,重新DRC LVS PEX,还是不能仿真,显示netlist没有更新,然后我就把之前DRC LVS PEX里面的文件都删了(当然就只删除正在编译的这个),重新跑一遍,结果就正确了,为什么一开始重新编译,会显示netlist的问题,应该编译后会自动更新才对,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起初改完schematic的端口后没有更新netlist?

网友(2014-01-15):
回复 楼主:

把pin名字改成大写,
或者在calibre.rcx加入下面两句话: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网友(2015-11-22):
关于calibre2008 PEX后仿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