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管子的优缺点

楼主(2013-12-04):
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个跨阻放大器,输入和输出通过2Kohm的电阻相连,里面在第二级的源随中使用了native MOS。
我想问下在这里使用native MOS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噪声大,匹配差,面积大

网友:
优点:阈值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Native管子为什么噪声大?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记得以前在LV条件下用native和非native做对比,native的SNR很差。不过杂质低按说1/f会好,现在好像都要用额外的掺杂区,可能跟工艺有关,记得当时没有增加cost,那可能是从衬底上去的。所以1/f噪声理论上应该小,之前说的比较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