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跑 UVM1.1的一个例子 出错,求解答

楼主(2013-12-04):
我把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 第一章的例子代码全部敲到了 modelsim 10.2 里,编译通过,仿真可以启动,但是一旦运行 run 命令,就会提示:(注意最下边的fatal)
run
# ----------------------------------------------------------------
# UVM-1.1d
# (C) 2007-2013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C) 2007-2013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C) 2006-2013 Synopsys, Inc.
# (C) 2011-2013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 ----------------------------------------------------------------
#
#   ***********       IMPORTANT RELEASE NOTES         ************
#
#   You are using a version of the UVM library that has been compiled
#   with `UVM_NO_DEPRECATED undefined.
#   See http://www.eda.org/svdb/view.php?id=3313 for more details.
#
#   You are using a version of the UVM library that has been compiled
#   with `UVM_OBJECT_MUST_HAVE_CONSTRUCTOR undefined.
#   See http://www.eda.org/svdb/view.php?id=3770 for more details.
#
#       (Specify +UVM_NO_RELNOTES to turn off this notice)
#
# UVM_INFO verilog_src/questa_uvm_pkg-1.2/src/questa_uvm_pkg.sv(215) @ 0: reporter [Questa UVM] QUESTA_UVM-1.2.2
# UVM_INFO verilog_src/questa_uvm_pkg-1.2/src/questa_uvm_pkg.sv(217) @ 0: reporter [Questa UVM]  questa_uvm::init(+struct)
# UVM_FATAL @ 0: reporter [NOCOMP] No components instantiated. You must either instantiate at least one component before calling run_test or use run_test to do so. To run a test using run_test, use +UVM_TESTNAME or supply the test name in the argument to run_test(). Exiting simulation.

网友:
Questa 10.2内建了UVM包,不需要重新编译
另外run_test要加上test名字 run_test(my_test)
或者在vsim命令里加上 +UVM_TESTNAME=my_test

楼主:
这样也不正确, 二楼可以在 modelsim 或 VCS下 跑下

网友:
top中  改成这样run_test("my_case0");
在include my_case0那个文件
楼主方便加留个QQ么?我也刚学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看这个FATAL的信息应该是没指定case的名字,在命令行里加上 +UVM_TESTNAME=my_case0 应该也可以。

网友(2014-07-22):
我把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 第一章的例子代码全部敲到了 modelsim 10.2 里,编译通过,仿真可以启动, ...
引用 网友A:

Thx.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B(2014-09-02):
我用irun跑的,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如下:
“UVM_WARNING @ 0: uvm_test_top.env [UVM_DEPRECATED] build()/build_phase() has been called explicitly, outside of the phasing system. This usage of build is deprecated and may lead to unexpected behavior.”

并且最后直接finish掉了,仿真时间上没有向前推进
--- UVM Report Summary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UVM_INFO :    1
UVM_WARNING :    1
UVM_ERROR :    0
UVM_FATAL :    0
** Report counts by id
[RNTST]     1
[UVM_DEPRECATED]     1
Simulation complete via $finish(1) at time 0 FS + 179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base/uvm_root.svh:457     $finish;
ncsim> exit

请问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

网友(2016-03-29):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问题好复杂

网友:
看看,有人回答么?

网友:
ae07af4643b

网友(2016-09-20):
也出现这个问题,试了好久发现,在命令行中加+UVM_TESTNAME= my_case时,my_case与等号之间存在空格,应该是这个空格的原因导致my_case 没有被识别出来

网友(2017-12-14):
你好,你是怎么做到编译通过的,我编译时遇到很多问题,诸如宏定义未指定等,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8# xiangeryong333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19-02-02):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分享一下

网友(2019-08-01):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9-10-22):
引用 网友B:
我用irun跑的,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如下:
“UVM_WARNING @ 0: uvm_test_top.env  buil ...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

忘记当时具体是什么问题了,但是看log应该是哪个build_phase用的不合理,可以自查下代码

网友(2019-11-26):
2013年得帖子,估计lz变成老鸟了已经

网友(2020-04-03):
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20-08-16):
这个问题刚好今天遇到了,因为工作涉及到UVM,就在家里的虚拟机里搭UVM环境,代码这些拷的uvm实战里面的代码,然后makefile是使用的uvm-1.1d.tar里的Makefile.vcs,然后自己再改了下这个Makefile.vcs,所有准备工序做好后,跑仿真就报这个问题,造成的原因我这边大致是:$(SIMV)+UVM_TESTNAME=my_case0  这句话,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SIMV) 和+UVM_TESTNAME=my_case0之间有空格的,所以应该是$(SIMV)   +UVM_TESTNAME=my_case0,这样修改后,整个环境就跑起来了。最开始实在搞不定,就直接不加UVM_TESTNAME=my_case0,然后在tb文件中使用  run_test("my_case0");也是可以把UVM环境给跑起来

网友:
13年的帖子,可能那会儿lz都不会debug吧……有错误先看log,定位error位置再检查代码,实在不行就去源码一步步推吧……当然直接问人最快了……

网友(2021-06-14):
检查一下自己的vlog arg和elab arg,是不是同时吃了两个UVM库,仿真工具自带UVM库,如果你自己又down了一个,而里在filelist里指定了自己的UVM库目录,工具又自己指定了自己的UVM库目录,也会导致UVM_FATAL [NOCO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