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版图验证错误

楼主(2013-12-04):
新手求助……在用csmc 0.5um  工艺做drc检查时出现个问题

error: Layer 'tb_conn' must be connected.
drc(tb_conn (sep < 4.0 ) diffNet "TB.c N-well spacing with different potential must be >=4.0um")
error: Layer 'tb_conn' must be connected.
drc(tb_conn (sep < 1.4 ) diffNet "TB.d N-well spacing with same potential must be >= 1.4 um")
Errors exist in the rules file "/home/1/st02/divaDRC.rul".,这错误怎么修改呢,跪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
验证工具为cadence自带的Diva……求9

楼主:
望高手,发一个CSMC05的版图验证规则文件也行……没有错误的……不胜感激……

网友:
不同点位的阱的间距必须大于等于4um,改法:如果小于这个值就拉大。
相同电位阱的间距必须大于等于1.4um,改法:如果小于这个值就拉大或者合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个错误说是验证文件出错……版图我就调出一个标准的mos管也会出错……也就是说,应该不是我画错了……,是验证文件出错了,不知道怎么改!谢谢……

网友:
估计是你的设计规则和验证文件对不上吧,如果DRC文件没错就按4楼说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