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时layout中的nets比source中的nets多几条

楼主(2013-12-04):
在做二输入与非门LVS的时候,从原理图中提取了6条net,从版图中提取了8条net。多出的两条就是版图中的nwell和pwell。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版图没有画错,请问该怎么进行设置来消掉这样的错误?

网友:
LVS报告中是TRANSFORM以后的结果么

网友:
估计是新手,衬底没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是新手,我在VDD上放了一个n-sub,在VSS上放了一个p-sub,这样算接上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解决了,原来是衬底接反了,之前是在VDD上接的n-sub,在VSS上接的p-sub。                                          正确的接法是在VDD上街p-sub,在VSS上接n-sub。
   多谢你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已经解决了,是我把sub放反了,导致衬底没连上。

网友(2019-08-28):
Thanks for mor do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