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testbench

楼主(2013-12-04):
最近在学习UVM验证, 试着给一个接口做一个UVM的testbench,包含了很多文件,各种class,基本的case可以跑通。但是后面想把callback机制加进去的时候,又加了一个文件(my_callback.sv),里面有自己定义的callback的task。问题出来了,我之前在跑仿真的时候是使用include“xxx.sv"方式把各个文件组合到一起构建testbench,现在新加的文件无论include到哪个文件都会要么提示component未定义,要么提示重复定义(文件之间互相include)。
想问问各位在写UVM testbench 的时候,各个文件是怎么组织的。我试着用file list的方式,在仿真命令里加( -f flist.f ) 也是会有同样的问题,似乎和各个文件的书写顺序有关。。。

PS: 使用synopsys 的DVE查看仿真波形,,仿真目录下面有生成的vpdplus.vpd 和inter.vpd 文件,,DVE 就是查看不了,,求解惑。。

网友:
文件顺序,做些def und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新class 定义之前把内部要用到的类用typedef 声明一下就好了,,你说的方法我再试下。。

网友(2014-01-17):
能从日志中找出错误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