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F文件请教

楼主(2013-12-04):
想请教众位,版图设计中用到的TF文件都有什么作用?TF文件里描述的都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
这种问题,打开tf文件看看不就知道了,Foundry厂商提供的工艺文件,里面主要是些design rule...

网友:
technology file,提供工艺库的物理信息,应该是规定有多少金属层,金属层什么颜色这些,再导入设计的时候要根据设计需要的层数,选择相应的tf文件

网友:
基本的东西,看看,想下就知道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