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C综合后仍然需要用PrimeTime做一遍STA,新手求教

楼主(2013-12-05):
为什么DC综合后仍然需要用PrimeTime做一遍STA,新手求教,如题

网友:
DC是综合工具。PT是timing sign off工具 。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
据说是因为综合和STA工具用的是不同的engine,从STA signoff的角度再次验证综合过程不出错,就跟综合后为什么还要做Formality check一样,如果很确信DC过程不出错,FV也是没必要的了。

如果我说错了,希望指正~

网友:
DC综合后没必要用PrimeTime做一遍STA。

对于3楼的所说的“再次验证综合过程不出错”,如果“综合有错”那synopsys的DC就买不出去了。如果要真的有错,那也是rtl代码写得不规范或sdc不对等自个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同意说如果综合有问题就一定是RTL写的不对,现在综合工具确实很成熟很强大,但不等于没有任何瑕疵,有些极端的设计综合工具处理不了也很正常,所以他们有那么多的FAE收集各种design来分析,工具也在不断的升级新版本。。因为有些客户的设计就是很奇怪的。

还有至少跑PT是多一个保障。。还是尽量需要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要知道,你跑pt是要验证什么?function?timing?你多跑个pt是要保障什么?
你再怎么极端的设计也要符合rtl代码的规范。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就要在sdc中规避。

为什么要符合规范,就是避免dc在综合时,综合出一个错误的。

再说你dc综合出来的netlist,你自己想想,同样的netlist在dc中报和在pt中报,报出来的不都还是一样的path(timing delay值会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跑下STA,应该是用pt来检测pretiming和 unconstrained point,no clock register等sdc的问题。这样的话就确实跑下STA要更好,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被3楼带笼子了。sorry。

网友(2014-04-14):
反正做一下就好了,又不费多少事,还来个安心!

网友(2015-07-14):
就是为了在关键地方再次确定吗

网友:
dc看看就好了,如果为了double check,后端接口等,可以用pt再run一次

但是dc的timing 90%的情况已经定了,

网友(2015-10-01):
回复 网友C:

DC的时候,通过SDC定义了很多约束,留下了很多Margin为后端,DC综合的网表是理想的状态。
后端会进行Place和Route并进行CTS,这才接近于真实的电路,后端会通过QRC吐出SPEF,SPEF在转成sdf,供PT分析,此时PT分析的已经不是综合之后的网表,PT分析的是经过PR之后且CTS之后的网表。目的就是看在经过后端处理之后时序是否还signoff。
前端DC综合的时候,
本身也会进行timing分析,有些路径时序不收敛,DC也会报出来,如果确认这是一条真的路径,这样你就要改RTL了。DC自己都报时序不收敛,后面也都没有做的必要了。

网友(2016-03-07):
pt的时序好像跟准确

网友(2016-07-10):
回复 网友D:

这个才说的点子上了,想问一下:1.  dc综合时分析时序还是调用的pt吗?还是dc自己能够完成时序的分析,只是很简单!2.  你说p&r后参数提取后得到edif文件,edif文件要转sdf文件是怎么转的?

3.  看到有人说后仿真要将提取的寄生参数文件给pt,pt经过分析得到sdf,然后反标到门级网标用vcs做后仿真!你怎么看?

网友(2016-08-18):
概念流程不清楚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

网友:
紫薯紫薯紫薯

网友(2021-12-13):
每个工具的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2023-05-10):
DC综合工具的主要作用是将RTL级描述的电路转换为基于工艺库的门级网表,但并不能保证转换后的电路满足时序约束。因此,需要使用PrimeTime等STA(Static Timing Analysis)工具对所得到的门级网表进行时序分析,以验证电路能否在目标工艺库下正常工作。  通常情况下,DC综合会使用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时序约束来进行综合,以确保在变化的条件下电路都能正常工作,这就会导致DC综合生成的电路存在一定的时间裕量。因此,使用STA工具可以对这些时间裕量进行更加精细的分析,并生成更加准确的时序报告。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例如PrimeTime可以帮助发现电路中存在的时序问题,如时钟抖动、噪声等,这些问题在DC综合时可能不易被发现。因此,为了保证电路的性能和可靠性,进行一遍STA分析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