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看过uvm_ref_flow_1.1里的uart组件么?

楼主(2013-12-05):
各位:      关于uart的采样频率,我有点不大明白。sample_clk是对interface上的时钟进行计数,等于{cfg.baud_rate_div,cfg.baud_rate_gen}的时候开始采样,那我不大清楚,验证的时候该依据什么来配置这两个值。而且,不是说异步的嘛,为什么rx和tx都用同样的配置。
      我知道我这样说没有语境,因此,贴上rx_driver、transfer和interface的代码。
dirver:

`ifndef UART_RX_DRIVER
`define UART_RX_DRIVER

class uart_rx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uart_frame) ;

  // The virtual interface used to drive and view HDL signals.
  virtual interface uart_if vif;

  // handle to  a cfg class
  uart_config cfg;

  bit sample_clk;
  bit [15:0] ua_brgr;
  bit [7:0] ua_bdiv;
  int num_of_bits_sent;
  int num_frames_sent;

  // Provide implementations of virtual methods such as get_type_name and create
  `uvm_component_utils_begin(uart_rx_driver)
    `uvm_field_object(cfg, UVM_DEFAULT | UVM_REFERENCE)
    `uvm_field_int(ua_brgr, UVM_DEFAULT + UVM_NOPRINT)
    `uvm_field_int(ua_bdiv, UVM_DEFAULT + UVM_NOPRINT)
  `uvm_component_utils_end

  // Constructor - required UVM syntax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 Additional class methods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extern virtual task reset();
  extern virtual task get_and_drive();
  extern virtual task gen_sample_rate(ref bit [15:0] ua_brgr, ref bit sample_clk);
  extern virtual task send_rx_frame(input uart_frame frame);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report_phase(uvm_phase phase);

endclass : uart_rx_driver

// UVM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uart_rx_driver::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cfg == null)
      if (!uvm_config_db#(uart_config)::get(this, "", "cfg", cfg))
       `uvm_error("NOCONFIG", "uart_config not set for this component")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UVM connect_phase
function void uart_rx_driver::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connect_phase(phase);
  if (!uvm_config_db#(virtual uart_if)::get(this, "", "vif", vif))
   `uvm_error("NOVIF",{"virtual interface must be set for: ",get_full_name(),".vif"})
endfunction : connect_phase

//UVM run_phase
task uart_rx_driver::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fork
    get_and_drive();
    gen_sample_rate(ua_brgr, sample_clk);
  join
endtask : run_phase

// reset
task uart_rx_driver::reset();
  @(negedge vif.reset);
  `uvm_info(get_type_name(), "Reset Asserted", UVM_MEDIUM)
   vif.rxd = 1;        //Receive Data
   vif.cts_n = 0;      //Clear to Send
   vif.dsr_n = 0;      //Data Set Ready
   vif.ri_n = 0;       //Ring Indicator
   vif.baud_clk = 0;   //Baud Clk - NOT USED
endtask : reset

//  get_and drive
task uart_rx_driver::get_and_drive();
  while (1) begin
    reset();
    fork
      @(negedge vif.reset)
        `uvm_info(get_type_name(), "Reset asserted", UVM_LOW)
    begin
      forever begin
        @(posedge vif.clock iff (vif.reset))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send_rx_frame(req);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
    end
    join_any
    disable fork;
    //If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transfer, need to end the rx. Also,
    //do any reset cleanup here. The only way we got to this point is via
    //a reset.
    if(req.is_active()) this.end_tr(req);
  end
endtask : get_and_drive

task uart_rx_driver::gen_sample_rate(ref bit [15:0] ua_brgr, ref bit sample_clk);
  forever begin
    @(posedge vif.clock);
    if (!vif.reset) begin
      ua_brgr = 0;
      sample_clk = 0;
    end else begin
      if (ua_brgr == ({cfg.baud_rate_div, cfg.baud_rate_gen})) begin
        ua_brgr = 0;
        sample_clk = 1;
      end else begin
        sample_clk = 0;
        ua_brgr++;
      end
    end
  end
endtask : gen_sample_rate

// -------------------
// send_rx_frame
// -------------------
task uart_rx_driver::send_rx_frame(input uart_frame frame);
  bit [7:0] payload_byte;
  num_of_bits_sent = 0;

  `uvm_info(get_type_name(),
            $psprintf("Driver Sending RX Frame...\n%s", frame.sprint()),
            UVM_HIGH)

  repeat (frame.transmit_delay)
    @(posedge vif.clock);
  void'(this.begin_tr(frame));

  wait((!cfg.rts_en)||(!vif.cts_n));
  `uvm_info(get_type_name(), "Driver - Modem RTS or CTS asserted", UVM_HIGH)

  while (num_of_bits_sent <= (1 + cfg.char_len_val + cfg.parity_en + cfg.nbstop)) begin
    @(posedge vif.clock);
    #1;
    if (sample_clk) begin
      if (num_of_bits_sent == 0) begin
        // Start sending rx_frame with "start bit"
        vif.rxd = frame.start_bit;
        `uvm_info(get_type_name(),
                  $psprintf("Driver Sending Frame SOP: %b", frame.start_bit),
                  UVM_HIGH)
      end
      if ((num_of_bits_sent > 0) && (num_of_bits_sent < (1 + cfg.char_len_val))) begin
        // sending "data bits"
        payload_byte = frame.payload[num_of_bits_sent-1] ;
        vif.rxd = frame.payload[num_of_bits_sent-1];
        `uvm_info(get_type_name(),
             $psprintf("Driver Sending Frame data bit number:%0d value:'b%b",
             (num_of_bits_sent-1), payload_byte), UVM_HIGH)
      end
      if ((num_of_bits_sent == (1 + cfg.char_len_val)) && (cfg.parity_en)) begin
        // sending "parity bit" if parity is enabled
        vif.rxd = frame.calc_parity(cfg.char_len_val, cfg.parity_mode);
        `uvm_info(get_type_name(),
             $psprintf("Driver Sending Frame Parity bit:'b%b",
             frame.calc_parity(cfg.char_len_val, cfg.parity_mode)), UVM_HIGH)
      end
      if (num_of_bits_sent == (1 + cfg.char_len_val + cfg.parity_en)) begin
        // sending "stop/error bits"
        for (int i = 0; i < cfg.nbstop; i++) begin
          `uvm_info(get_type_name(),
               $psprintf("Driver Sending Frame Stop bit:'b%b",
               frame.stop_bits[i]), UVM_HIGH)
          wait (sample_clk);
          if (frame.error_bits[i]) begin
            vif.rxd = 0;
            `uvm_info(get_type_name(),
                 $psprintf("Driver intensionally corrupting Stop bit since error_bits['b%b] is 'b%b", i, frame.error_bits[i]),
                 UVM_HIGH)
          end else
          vif.rxd = frame.stop_bits[i];
          num_of_bits_sent++;
          wait (!sample_clk);
        end
      end
    num_of_bits_sent++;
    wait (!sample_clk);
    end
  end

  num_frames_sent++;
  `uvm_info(get_type_name(),
       $psprintf("Frame **%0d** Sent...", num_frames_sent), UVM_MEDIUM)
  wait (sample_clk);
  vif.rxd = 1;

  `uvm_info(get_type_name(), "Frame complete...", UVM_MEDIUM)
  this.end_tr(frame);

endtask : send_rx_frame

//UVM report_phase
function void uart_rx_driver::report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get_type_name(),
       $psprintf("UART Frames Sent:%0d", num_frames_sent),
       UVM_LOW )
endfunction : report_phase

`endif // UART_RX_DRIVER

transfer:

`ifndef UART_FRAME_SVH
`define UART_FRAME_SVH

// Parity Type Control knob
typedef enum bit {GOOD_PARITY, BAD_PARITY} parity_e;

class uart_frame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lab1_note1
  // UART Frame
  rand bit start_bit;
  rand bit [7:0] payload;
  bit parity;
  rand bit [1:0] stop_bits;
  rand bit [3:0] error_bits;

  // Control Knobs
  rand parity_e parity_type;
  rand int transmit_delay;

  // Default constraints  //lab1_note2
  constraint default_txmit_delay {transmit_delay >= 0; transmit_delay < 20;}
  constraint default_start_bit { start_bit == 1'b0;}
  constraint default_stop_bits { stop_bits == 2'b11;}
  constraint default_parity_type { parity_type==GOOD_PARITY;}
  constraint default_error_bits { error_bits == 4'b0000;}

  // These declarations implement the create() and get_type_name()
  // and enable automation of the uart_frame's fields     //lab1_note3
  `uvm_object_utils_begin(uart_frame)
    `uvm_field_int(start_bit, UVM_DEFAULT)
    `uvm_field_int(payload, UVM_DEFAULT)
    `uvm_field_int(parity, UVM_DEFAULT)
    `uvm_field_int(stop_bits, UVM_DEFAULT)
    `uvm_field_int(error_bits, UVM_DEFAULT)
    `uvm_field_enum(parity_e,parity_type, UVM_DEFAULT + UVM_NOCOMPARE)
    `uvm_field_int(transmit_delay, UVM_DEFAULT + UVM_DEC + UVM_NOCOMPARE + UVM_NOCOPY)
  `uvm_object_utils_end

  // Constructor - required UVM syntax  //lab1_note4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uart_fram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 This method calculates the parity
  function bit calc_parity(int unsigned num_of_data_bits=8,
                           bit[1:0] ParityMode=0);
    bit temp_parity;

    if (num_of_data_bits == 6)
      temp_parity = ^payload[5:0];
    else if (num_of_data_bits == 7)
      temp_parity = ^payload[6:0];
    else
      temp_parity = ^payload;

    case(ParityMode[0])
      0: temp_parity = ~temp_parity;
      1: temp_parity = temp_parity;
    endcase
    case(ParityMode[1])
      0: temp_parity = temp_parity;
      1: temp_parity = ~ParityMode[0];
    endcase
    if (parity_type == BAD_PARITY)
      calc_parity = ~temp_parity;
    else
      calc_parity = temp_parity;
  endfunction

  // Parity is calculated in the post_randomize() method   //lab1_note5
  function void post_randomize();
   parity = calc_parity();
  endfunction : post_randomize

endclass

`endif

interface:

interface uart_if(input clock, reset);

  logic txd;    // Transmit Data
  logic rxd;    // Receive Data

  logic intrpt;  // Interrupt

  logic ri_n;    // ring indicator
  logic cts_n;   // clear to send
  logic dsr_n;   // data set ready
  logic rts_n;   // request to send
  logic dtr_n;   // data terminal ready
  logic dcd_n;   // data carrier detect

  logic baud_clk;  // Baud Rate Clock

  // Control flags
  bit                has_checks = 1;
  bit                has_coverage = 1;

/*  FIX TO USE CONCURRENT ASSERTIONS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 rxd must not be X or Z
    assertRxdUnknown:assert property (
                       disable iff(!has_checks || !reset)(!$isunknown(rxd)))
                       else
                         $error("ERR_UART001_Rxd_XZ\n Rxd went to X or Z");
  end
*/

endinterface : uart_if

网友:
波特率是由你要测试的目的和dut决定的
异步并不是指tx和rx之间,指的是接收端和发送端所使用的时钟是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也就是说我要试不同的配置以观察波特率?另外,不光是tx与rx采用一样的sample_clk,我看monitor那边也是这样弄的,driver是发送方,monitor是接收方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目前也在看这个例子,有机会交流学习一下。q:466183347

网友(2017-07-10):
回复 楼主: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