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 MDK 4.22的编译问题

楼主(2013-12-05):
本人新手,有个简单问题请教大家:
            我在KEIL MDK 4.12版本中选择LPC21XX器件,用的是编译器提供的START_UP.S文件,
            然后我就用这个文件编译,编译可以通过,
            但是我查看LIST文件中,对异常向量入口定义的地址,全都是0x00000000,
            即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编译出来是0x00000000,  实际上应该是 0x00000040,

             然后我查看生成的.HEX文件, 在相应的地址的数据为0x00000040,是正常的。

             请问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
谢谢楼主,大家都说好,我也想看看啊。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正在学习这个,很及时啊!

网友(2014-02-19):
大侠Keil MDK 可以支持 最新的Freescale K70吗

网友(2014-05-23):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没关心过这么多,但list不是最终文件。还是以hex为准

网友(2014-08-11):
升级用心的版本吧!你用的版本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