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特征尺寸与噪声问题

楼主(2013-12-05):
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牛!
  CMOS工艺特征尺寸减小,器件的噪声性能是变差吗?
  除开数字芯片,为什么大家一致选用更低特征尺寸的工艺呢,比如射频,速度的确会快,但是噪声性能呢! 变差? 从哪个角度去衡量这些问题呢! 求大牛指点!

网友:
ft高了,但主要因素还是硬件厂商都希望你做SOC,那么如果不做多片封装,那么数字用了,模拟和射频不得不用,数字降尺寸带来的好处大大的

网友:
小尺寸工艺matching 和flicker noise 都不错。

楼主(2017-12-26):
变好,例如lna考虑寄生对噪声的影响,1/F也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