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阈值电压与宽长比的关系

楼主(2013-12-05):
众所周知,阈值电压随衬偏、温度、corner等有所变化,但是随管子的宽长比会有怎样的变化那?最近碰到一个工艺,阈值电压随宽长比变化很剧烈。就以一个简单的电流镜为例:

图1

图1

当然当M1、M2宽长比相同时,阈值电压相同;但当M1管子宽长比为6u/2u m=1;M2管子宽长比3u/2u m=2;仿真发现M1的vth为752mv,M2的vth为790mv,同样修改M2的宽长比为3u/1u M=1,效果一样,请大牛给点解释。

网友:
两个管子的vds调到相等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VDS是调到相等的,这个是通过lis文件看到的阈值电压,所以应该不是沟道调制效应造成的。从今天的测试来看,W、L越小,阈值电压就会越大,上午看到一个帖子里面是说W、L越大,阈值越接近准确值,但是具体原因还是不明确

网友:
什么工艺?照理没有这么大的偏差

网友:
阈值卷曲

网友:
差别太大了点吧

网友:
应该没这么大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工艺看起来好象管子之间是用locos隔离而不是STI, 是哪家的工艺呀?

网友:
在一定程度上,W越小,阀值越大;L越小,阀值越小。
如果W,L大到一定程度,阀值就不怎么随W,L变了。

网友:
前面一句是哪儿听来的?

网友:
http://www.docin.com/p-429648735.html
9楼说反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深亚微米 工艺就不是这样的

网友:
请参照2.3。

网友:
补充一下,目前的pre layout simulation都不会很精确。
如果楼主想详细研究阀值电压,可以测测实物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篇文档不错

网友:
你不能这样去仿真M1 和 M2,你的M2的VDS=VGS么?
用同样的结构(二极管接法)再仿一次试试?

网友(2015-12-11):
看看什么资料

网友(2016-02-26):
资料不错,最少比较权威,不像很多瞎说的,自相矛盾

网友(2023-08-11):
常规器件下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是耗尽型device,ZMOS等受版图影响较大的device。所以你这个是什么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