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ccs lib 中如何读ccs_ntin_oload_time_1x1x14 temple

楼主(2013-12-05):
vector ("ccs_ntin_oload_time_1x1x14") {
                                                reference_time : 0.026432;
                                                index_1("0.015000");
                                                index_2("0.00289194");
                                                index_3("0.0834252, 0.0916478, 0.0966164, 0.103605, \
                    0.113531, 0.121409, 0.163387, 0.197183, \
                    0.217875, 0.233856, 0.258420, 0.283514, \
                    0.291237, 0.351840");
                                                values("-1.000000e-09, -0.0102793, -0.0129933, -0.0143926, \
                   -0.0147153, -0.0145853, -0.0123806, -0.0103921, \
                   -0.00888189, -0.00732685, -0.00446593, -0.00234373, \
                   -0.00145347, -1.000000e-09");
                                        }
                                        vector ("ccs_ntin_oload_time_1x1x14") {
                                                reference_time : 0.026432;
                                                index_1("0.015000");
                                                index_2("0.00717521");
                                                index_3("0.0803376, 0.0984978, 0.108882, 0.126849, \
                    0.208703, 0.250013, 0.310473, 0.318075, \
                    0.348484, 0.390643, 0.446628, 0.510972, \
                    0.523625, 0.649386");
                                                values("-1.000000e-09, -0.0154761, -0.0177846, -0.0177674, \
                   -0.0153808, -0.0140681, -0.0119869, -0.0119324, \
                   -0.0107139, -0.00836643, -0.00578451, -0.00256319, \
                   -0.00172136, -1.000000e-09");

网友:
   在文件开头,找这个template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
我表示这个文件头我看不懂啊,

output_current_template ("ccs_ntin_oload_time_1x1x14") {
  variable_1 : "input_net_transition";
  variable_2 : "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
  variable_3 : "time";
  index_3("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波形表,ms在ccs lib中才出现,用来描述输出电流的非线性波形。

i(t)=f(input_tran,output_load,t)
第一个表格描述了
input_tran=0.015000
load=0.00289194的时候,t ~ i(t)函数对应表:

index_3("0.0834252, 0.0916478, 0.0966164, 0.103605, \
                     0.113531, 0.121409, 0.163387, 0.197183, \
                     0.217875, 0.233856, 0.258420, 0.283514, \
                     0.291237, 0.351840");

values("-1.000000e-09, -0.0102793, -0.0129933, -0.0143926, \
                    -0.0147153, -0.0145853, -0.0123806, -0.0103921, \
                    -0.00888189, -0.00732685, -0.00446593, -0.00234373, \
                    -0.00145347, -1.000000e-09");

reference_time应该是指在这个时刻input 电压值到达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复,相当感谢,版主威武啊!!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不好意思,没有及时回复,相当感谢,版主威武啊!!
引用 网友B:

   哪里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