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脚本转换成PT脚本

楼主(2013-12-05):
是不是有一种把DC脚本转换成PT脚本的方法。

1

1

楼主:
DC和PT中都没transcript这条命令,按照上面的说话是有一个单独的应用程序提供,不知道这个应用程序是什么,哪里有下载

网友(2024-12-06):
DC和PT中都没transcript这条命令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书上的内容啊,可以分享下么,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