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使用remove_attribute[get_design -hier{*}]dont_touch错误

楼主(2013-12-05):
DC网表提供给encounter时钟树综合之前uniquify时候,去除dont_touch属性用remove_attribute[get_design -hier{*}]dont_touch,为什么dc报错,说remove_attribute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
DC里,design有dont_touch属性么,没用过

网友:
具体Error
也许因为你没设dont touch attribute

网友:
你可以list_attr 看看都有哪些attr

楼主:
只有clock使用的set_dont_touch_network,
唯一化网表前是要移除整个网表的dont_touch属性吗?包括clock的?
还有就是dc加入dont_touch不就是为了综合时不做处理吗,那网表中的会带有dont_touch属性吗?

网友(2020-11-16):
看前面是不是设置dont_touch到cell的,remove_attribute [get_cells -hier {*}]  dont_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