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延时和响应时间的区别

楼主(2013-12-05):
请问比较器延时和比较器的响应时间有什么区别? 两者分别是如何定义的呢?

网友A:
延时是输入信号50%的时间到输出信号变化到50%的时间
响应时间是对输出信号来说的

网友(2020-04-18):
引用 网友A:
延时是输入信号50%的时间到输出信号变化到50%的时间
响应时间是对输出信号来说的 ...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2022-01-11):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2024-08-20):
请问楼主有答案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