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J45端口,辐射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3-12-05):
各位,设计了一个demo,RJ45又RTL8211E输出千兆,经过测试,发现RJ45端口部位辐射超标,在125Mhz的倍频点,250M和500M最严重,说明下RJ45是带LINK/ACT灯。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mac和phy之间的125MHz时钟线上串电阻,100ohm左右,电阻太大会压低时钟信号的摆幅。

网友:
网口的layout有没有做特殊的处理,比如说有没有接地?有没有做好屏蔽?有没有滤波网络?

网友:
在不改layout基础上,RJ45上是否预留EMI电阻电容,上去试试。不然调下晶振,25M基频倍频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差分对布线问题了,偶数倍频出现,是共模信号问题。

网友(2014-01-17):
辐射超标还能定位在连接器上,应该好好看看共模信号了,要不然连接器不合格吗?

网友:
改善你的变压器电路

网友(2014-02-20):
EMC是个难搞的活儿,首先得依网口EMC设计规范自己过一遍,再找器件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認同!@@

是不是SKEW問題?

网友(2014-04-01):
回复 网友A:
可否请教:偶数倍频超标为什么是共模导致?

网友:
网络变压器是否选用了带共模滤波的?2.5V电源是否用磁珠滤波?

网友(2014-06-29):
1,首先看pcb是否处理得当
2,可考虑对差分信号进行处理,试跨接100ohm电阻,降低电压摆幅,改善抖动
3,晶振部分也要处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ohm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试试灯线上并个102 cap

网友(2014-11-02):
RJ45口,各个厂家都会有推荐电路的吧。

网友(2014-12-18):
偶数倍频为什么是共模?

网友(2015-03-12):
共模信号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5M是100M以太网差分对信号的基频,差分对信号理论上是抑制共模信号的,谱分析可以知道偶次谐波应该被抑制。

网友(2017-03-22):
你好,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留个联系方式455049280,看到了麻烦加下我。

网友:
哪位大神知道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7-10-18):
回复 网友A:

   牛鼻

网友(2023-08-03):
网络变压器,差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