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设计中如何引导在综合时产生并行结构(非优先级)

楼主(2013-12-05):
verilog设计中如何引导在综合时产生并行结构(非优先级)
eg.有两个选择信号a_sel,b_sel(我可以保证这两个信号绝对不会同时为高电平)
当a_sel为高电平时,输出a,当b_sel为高电平时,输出b。
前面的激励可以保证a_sel,b_sel不可能同时为高,即只有一个为高电平
假设输出端口为c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a_sel)
      c<=a;
   if(b_sel)
      c<=b;
end
我觉得应该会综合时产生优先级电路

如果换成case语句的话
always@(posedege clk)
begin
   case({a_sel,b_sel})
   2'b10:c<=a;
   2'b01:c<=b;
   default:没有其他情况了已经
   endcase
end

default值又不好写,就算写了,一定会综合出一些没用的电路

大家认为该怎么办?

加一些synopsys的综合引导语句吗?

楼主:
自顶一下我自己的帖子

网友:
一些属性加上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指导一下应该加那些属性来引导综合呢?

或者有没有一种很恰当的方式来表述我这种情况,让DC综合时直接就翻译成并行结构

楼主:
自顶~~~有人知道吗?

网友:
always@(posedege clk)
begin
    case({a_sel,b_sel})
    2'b10:c<=a;
    2'b01:c<=b;
    default: c <= c ;
   endcase
end
这个default和你的if else一样,只是你的else没写出来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一下你的那个做法,DC因为要将{a_sel,b_sel}其他的选项都翻译成c<=c,反倒是多了一对没用的逻辑

效果都没有if(a_sel)
              c<=a;
              if(b_sel)
              c<=b;            这种好这种的话,DC只是翻译成一个两选项输入的MUX~~~~

如果有懂的人,希望继续讨论~~~

网友:
always@(posedege clk)
begin
   case({a_sel,b_sel}) // synopsys parallel_case
   2'b10:c<=a;
   2'b01:c<=b;
  endcase
end

网友:
不推荐的写法(用X-Insertion引导综合器收敛到Sum of Product):

always@(posedege clk)
  case({a_sel,b_sel})
    2'b10:c<=a;
    2'b01:c<=b;
    default:c<=1'bx;
  endcase

推荐的写法(Sum of Product):
always@(posedege clk)

  c<=(a_sel&&a)||(b_sel&&b);

这两种写法综合出的实际网表均为:

always@(posedege clk)

  c<=~(~(a_sel&&a)&&~(b_sel&&b));

需要指明的是,在两输入时,对选择信号以外的信号(a,b...),Sum of Product和Mux是一样快的,每个输入到输出都是经过两个NAND Gate。更多输入的情况时,要看STD Cell里MX3、MX4...这些Cell的内部结构。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一直写成有优先级,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面积大~~~而且会有很多不需要的逻辑~~~变相的猥琐自己的设计,到时候综合的时候setup和hold跑不满~~~就只能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答好经典~~~~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