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2的device family中没有cyclone1和2的device,怎么办?急!

楼主(2013-12-05):
Quartus2的device family中只有cyclone3和4的,没有cyclone1和2的device,怎么办?急!!!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你的版本太高了,下个低版本的~~~现在估计都挺停产了,这两个型号

能顺便说一下你的quartus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quartus版本,带不带波形仿真文件,就是那个wave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1的,主要我现在在入门,例子都是讲的1和2的,我没法按照例子来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进行编译和仿真,还有个问题,我下载了cyclone-13.0.1.232.qdz的device文件,这个文件中包含了cylone1,2,3,4,5,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加载到软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