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关于电路的电磁仿真问题

楼主(2013-12-05):
刚学习电磁仿真不久,不太熟悉,请教高手指点!下面是做电路仿真的一些感悟及疑惑。
做RFIC电路,由于频段较高,需要做电磁仿真。比较疑惑的是电路版图中的电磁仿真部分与其他部分如何协同处理?
电磁仿真应用sonnet与cadence的接口来实现。以低噪放为例,电磁仿真需要把低噪放版图中的有源器件扣除,包括管子,电容,电阻部分,而且版图还需要适当简化减小仿真的内存需求。在对版图处理成后电磁仿真提取模型。现在就遇到问题了,不明白下面的协同仿真要如何进行呢?
第一种是直接调用有源器件的前仿模型,与电磁仿真提取的模型加在一起仿真,但是这种仿真结果会不会不太准确呢?因为前仿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版图中的一些寄生参数影响;
第二种方法是将版图中出去用于电磁仿真部分的版图做后仿真,然后把后仿真的结果与电磁仿真的模型加在一块。这种方法还没有尝试,考虑过其它部分的版图后仿真处理起来可能比较麻烦,而且不知道到底是采用何种方法仿真才能更接近于实际。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电磁软件提取出sp文件,带到电路里面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