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流模式控制的讨论

楼主(2013-12-05):
根据Raymond Ridley提的电流模式控制环路理论,通过电流模式控制环路就变成了一阶传递函数,那为什么还需要对电路进行补偿?(暂不讨论峰值电流模式下的斜率补偿)

楼主:
各位有何高见,尽可以发表,也算是在看完教科书之后有一点思考

楼主:
“Average current mode control requires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for the inner current loop, unlike peak current mode control. The compensation network must have high DC gain to minimize errors between the actual and commanded average current level, high bandwidth to quickly change the commanded current level following transient load steps and a controlled mid-band gain to provide a form of slope compensation unique to average current mode control. The compensation components required to ensure proper operation have been carefully selected and are integrated within the LTC3129.”
这段从LTC3129上摘抄的一句话,是不是表明了电流模式控制中补偿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增大直流误差增益?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控制原理具体说明一下。有没有相关文章?

楼主:
电流控制模式理论推导比较多,简单来讲就是,电压模式下,传递函数基本都是二阶的,但是假如对电感电流的控制后,控制级的传递函数就变为一阶。具体的理论推导一般的将电源转换的书上都讲到过。

但是,针对电流控制模式,还是可以见到补偿模块,一阶系统的补偿总是需要理由的,否则为什么需要去补偿呢?

是否有别的更好的理由?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电流模式就是一阶环路。但是转换器自身的直流增益太小,远远达不到环路增益的要求,所以需要提高增益。如果单纯的提高了增益,又会影响到到GBW,GBW太大了或者太小了都不好。除了BUCK之外,都会存在右零点。
    所以,对于电流模,补偿就是必须的了。

网友(2014-03-26):
电流检测环不是引入了极点对,怎么能说是一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