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ms语言写EEPROM浮栅管和控制管的模型

楼主(2013-12-05):
有偿付服务。

楼主:
也可以用什么软件交换

楼主: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include "constants.vams"

module eeprom_block(wl, prog, bit_11_to_0, vs);

  inout   wl, prog, vs;
  inout   [11:0] bit_11_to_0;
  genvar  i, j;

  electrical wl, prog, bit_11_to_0, vs, gnd;
  electrical [11:0] fg;

  parameter integer mem_11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10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9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8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7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6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5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4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3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2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1  = 1 from [0:1];
  parameter integer mem_0  = 1 from [0:1];

  parameter real v_15 = 15;
  parameter real v_16 = 16;
  parameter real v_5  = 5;
  parameter real v_3  = 3;
  parameter real v_1  = 1;
  ground     gnd;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V(fg[0])  <+ mem_0;
        V(fg[1])  <+ mem_1;
        V(fg[2])  <+ mem_2;
        V(fg[3])  <+ mem_3;
        V(fg[4])  <+ mem_4;
        V(fg[5])  <+ mem_5;
        V(fg[6])  <+ mem_6;
        V(fg[7])  <+ mem_7;
        V(fg[8])  <+ mem_8;
        V(fg[9])  <+ mem_9;
        V(fg[10])  <+ mem_10;
        V(fg[11])  <+ mem_11;
      end
    @(cross((V(wl)-v_16), +1)) begin
      if(V(wl) >= v_16 && V(prog) >= v_16 && V(vs) <= v_1)
        begin
          V(fg[0]) <+ 1;
          V(fg[1]) <+ 1;
          V(fg[2]) <+ 1;
          V(fg[3]) <+ 1;
          V(fg[4]) <+ 1;
          V(fg[5]) <+ 1;
          V(fg[6]) <+ 1;
          V(fg[7]) <+ 1;
          V(fg[8]) <+ 1;
          V(fg[9]) <+ 1;
          V(fg[10]) <+ 1;
          V(fg[11]) <+ 1;
        end
      else if(V(wl) >= v_16 && V(prog) <= v_1)
        begin
          for(i=11;i>=0;i=i-1)
            begin
               if(V(bit_11_to_0[i]) >= v_15)
                  begin
                    V(fg[i]) <+ 0;
                  end
            end
        end
      end

      if((V(wl)>= v_3) && (V(wl) <= v_5))
      begin
          for(j=11;j>=0;j=j-1)
            begin
              if(V(fg[i])==0)
                 begin
                 V((bit_11_to_0[i]),vs) <+ 0.3;
                 end
              else
                 begin
                 V((bit_11_to_0[i]),vs) <+ 2.8;
                 end
            end
      end
      else
      begin
            V((bit_11_to_0[11]),vs) <+ 2.8;
            V((bit_11_to_0[10]),vs) <+ 2.8;
            V((bit_11_to_0[9]),vs) <+ 2.8;
            V((bit_11_to_0[8]),vs) <+ 2.8;
            V((bit_11_to_0[7]),vs) <+ 2.8;
            V((bit_11_to_0[6]),vs) <+ 2.8;
            V((bit_11_to_0[5]),vs) <+ 2.8;
            V((bit_11_to_0[4]),vs) <+ 2.8;
            V((bit_11_to_0[3]),vs) <+ 2.8;
            V((bit_11_to_0[2]),vs) <+ 2.8;
            V((bit_11_to_0[1]),vs) <+ 2.8;
            V((bit_11_to_0[0]),vs) <+ 2.8;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自己先写的如何修改?